安川伺服电机

楼主(2009-03-30):
电机是使用在汽车挡风玻璃涂胶系统中与胶泵通过联轴器连接,电机在不出胶的情况下有异响并且发热,现在能正常使用但是不知道哪天就会坏掉。伺服控制器无报警,恳请大虾知道。

网友A:
电机的转速过高电机自然发热,就看你的电机的安装处有散 热的好不?没个电机工作都会发热.

楼主:
不是的
我们现场一共有四台一样的伺服电机,只有其中的一台发热,并且异响。

网友B:
是不是不出胶时,负责太大了,超过或在电机的极限了

楼主:
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