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30):
台达变频器一台型号是VFD-M  LC-M02E 配0.37KW电机,变频器进单相220V,输出三相220V,用钳形表测变频器三相输出都有1.7A电流。电机是好的。电机不转。请高手帮忙!!!!请问把变频器恢复出厂设定行不行,如果有用,应该调那个参数?

网友A:
电机是不是星形改三角型时接法不对了;

网友B:
1.看变频器有没有运行起来
2.电机接法真的有问题
3.变频器运行了,电机没问题是不是变频器没有输出等故障
4.如恢复出厂可一试:参数P76调10确认后用面板直接启动一下看看。

网友C:
电机是不是没改成三角型接法?

网友D:
楼主你所说的电机不转是指空载不转还是带负载不转?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电机卡住了,感谢各位大侠!!!!!!!!!!!

网友E:
如果输出是三相220V的,那就要把电机的接法接成角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