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弱电?

楼主(2009-03-30):
什么是弱电?

网友A:
弱电主要指24V及其以下的控制电压.
和"低压"不是同一个概念.

楼主:
谢谢啊.可以详细点吗?

网友B:
打的死人的就叫强电,打不死人的就叫弱电。

网友C:
弱电主要指36V及其以下的控制电压. 一般指监控,通信,等 但和"低压"不是同一个概念.

网友D:
应该是36v以下的,触电对人体也没有什么伤害的电压

网友E:
那380V——110V电压算是高压电源吗。

网友F:
新手请教,高压低压如何划分的?

网友G:
1000伏以上为高压,1000伏以下为低压

网友H:
高压就是对地电压高于500v 低压就是对地电压低于500v

网友C:
高压就是对地电压高于400v 低压就是对地电压低于400v

网友I:
楼上的我觉得这方面对不同人来讨论这个问题都有他们的说法,一般在工厂做的都是说400V以下的是低压以上的(如10kv)就是高压。但是对供电部门的来说10kv的只是说中压。

网友J:
1KV以下为低压,1KV以上为高压.

网友K:
越看越不知道到底高低压具体怎么分了....

网友L:
一般来说,普通用户:1KV以下为低压,1KV以上为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