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摄像头

楼主(2009-03-30):
我想问问大家工业摄像头一般出现什么故障,比如没有视频了,云台不转了等等这些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想搞工业摄像头维护所以请问前辈们啊

楼主:
懂行的人出来看看啊

网友A:
如果只是云台不转了的化,云台本身得问题不大,极有可能是解码器的问题,如果没有视频信号的话,得查一下同轴电缆接口是否有断线或者短路的地方.

网友B:
一般是视频线问题,如插头接不好或线接触不良等;
二电源问题,一般电源,有12VDC和220AC两种,12VDC电源须用电源适配器,
三镜头如是自动调焦的,也有可能出现镜头烧坏的现象;
云台没用过,是带着摄象机转动的吧,无非就是一个小电机;
仅供参考;

网友C:
"云台"..., 你问的好像不是工业摄像头吧, 是监控摄像机.
工业摄像机专业一些,通常一些叫"机器视觉".

网友D:
首先肯定是检查电源有没有啊,其次在检查摄像头是否有问题哦

楼主:
就是监控摄像头,谢谢大家都来看一下啊

网友E:
除了上述外,信号线要尽可能短、尽可能避开干扰源,保证画面清晰

网友F:
一般断线,或先头松,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