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30):
请教各位哪里有松下FPG系列PLC和GT11系列的触摸屏编程软件下载,我有一个2.7版的但是不能编FPG 系列的,触摸屏的软件就只能编GT10和GT30的而且还是英文的,谢谢!

网友A:
明天你加我了,我有PLC2.73的,和触摸屏2.80的,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二款。不过我看了没有PLC没有FPG的型号。只有FPC

楼主:
PLC2.73版的终于下载到了,但也没看到里面有我要的型号。触摸屏的还是没找到呀。

网友B:
呵呵;
上面的V2.7版本的;
FP SIGMA这个选项有吧;
这就是FPG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PLC2.73版的终于下载到了,但也没看到里面有我要的型号。触摸屏的还是没找到呀。


GT11必须要用V2.80及以上版本;

楼主:
非常感谢ZCMY,松下这个型号太不一样了,其它系列的都有对应的型号选择,就这个没有,并且就连FPG这几个字都没有。

网友B:
你没有看到上面的这个吧?
只是Σ这个字符在软件内用SIGMA这个来表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