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30):
能否提供温度控制器控制温度的电路图

网友A:
请看你的温控器说明书,说明书上会有接线图,告诉你哪个端子是接电源,哪个端子是接传感器,哪个端子是常开点、常闭点等
用这些常开或是常闭点再去控制电路

网友B:
每种温控的型号不一样,接线方式就不一样。
按楼上说的方法,看说明书接,不懂的再发帖问。

网友C:
一般这些都是有说明书的,直接看说明书就可以了

网友D:
一般在温控器上都会帖上与端子相对就的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