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30):
能否提供旋转编码器与计数器连接电路图

网友A:
能否把你的问题说清楚些,谁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编码器,什么计数器呢

网友B:
奥托尼克斯的编码器可以和配套的计数器连接。可以问一下就知道了。上网一搜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