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30):
求高手指点迷津!
我这里有一台富士5000G11S/P11S,18.5KW的变频器,由于作为备用大概有半年左右没用过了,现在使用时遇到的问题是:变频器一上电,还没开始运行的时候,所接制动电阻就迅速发热,若不及时发现的话,电阻将很快烧毁。我量了一下P+和N-直接为直流610V。。。后来换上一台新的变频器,结果还是如此!
请问正常运行和停止的情况下P+和N-之间的电压是多少?我这种情况是不是有可能制动单元出现问题?

网友A:
晕;
18.5KW是没有内置刹车单元的,除非你外接了;
P、N是直流母线,不能接电阻的;
只有加一个刹车单元接到P、N上,电阻再接到刹车单元上;
没有烧毁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楼主:
那也就是说P+,N-两端在一直都会有直流电压输出吧!
我的外加了制动单元,正如老师所说制动电阻是接到制动单元的,这种连接正常时制动电阻是不会发热的,现在一上电就迅速发热,那问题应该出在制动单元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