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30):
诚心请教,三菱FX系列PLC什么原因会引起运行过程中突然CPU-ERROR灯闪下停止运行,又瞬间恢复正常??

网友A:
你的工作环境怎么样呢,一般是在进行到一些什么样的动作,什么样的控制时的情况下出现这现象呢
监控下特殊寄存器D8060开始的几个数,看有没有留下什么记录,如有可以根据这个找原因

网友B:
多是电源瞬间掉电,或强干扰造成的;

网友C:
是否执行周期太长了,监控一下,循环太多了吧。

网友D:
会不会是24V短路

网友E:
我看2楼说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