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30):
大家请注意了:
松下PLC编程软件FRWINGRV2·6在我公司台式机上装的好好的,到客户那里,注明客户那里是品牌神舟电脑台式机,装上去后,在准备和PLC连接通信时,老是提示MEWNET 错误。。。重装N次,无奈!只得回公司电脑上操作。今天又朋友要我帮忙装下松下PLC编程软件FRWINGRV到他笔记本电脑上,折腾了一个下午,到晚上9点刚行几下,又不行了。也提示MEWNET错误,重装N次。。。一样不听使唤。这个笔记本也是神舟的。我郁闷是不是神舟电脑不行啊,我在自己的台式机上,把松下PLC编程软件FRWINGRV2。4全删除了。再装不到3分钟就搞定了。朋友的笔记本却不行。请教高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呵,楼上的不会装,先装低版本,然后装高版本,这时会提示,请卸载低版本。从控制面板里面删除低版本,再装高版本,OK。低版本是用不了的。机器更新,软件也是同样要更新了。有意思的是一定要按这个顺序装才可以。

网友B:
呵呵;这个软件V2.5版本以下比较好装,高版本的安装顺序会麻烦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