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9-03-30):
请问一下,电磁阀用在液路或气路中的称呼各是什么.谢谢

网友A:
油压电磁阀  气动电磁阀

网友B:
这个问题楼主不真的吗,看来楼主需要认真学习了

网友C:
各位大侠,哪里有日本原装气缸的配件卖啊

网友D:
液压电磁阀,气动电磁阀
分别是4通,三通和5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