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30):
将;D100,D101,D102,D103里的数据比大小并定名次(最小的为第一名)并把其名次(如:1,2,3,4)送到对应的D130,D131,D132,D133里面去!谁有好的方法啊?现在的情况是数据如果有相同的名次就不好弄了~!

网友A:
可以利用三菱已有的数据排序指令SORT
把D104到D107中放置和D100到D103相同的数,执行指令时排序D100到D103,

可以得到1到4的次序

有相等的情况下,可以分别和后面的数比较,结果相等,就把当前的名次传送到后面去

网友B:
SORT适用于FX2N/FX2NC;
如果是FX1S/FX1N则相对要麻烦一些,要用比较指令来一个个处理;

网友C:
我也来学习一下,按照二楼朋友说的做一下。

网友D:
可以用以下指令:
[SORT   D100   K4   K1   D130   K1]
执行以后就可以把D100至D103中的数据按照从小到大排序到D130至D133中。

楼主:
用SORT指令我肯定知道,关键是相同问题现在还没想出来。这名次该怎么送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以下指令:
[SORT   D100   K4   K1   D130   K1]
执行以后就可以把D100至D103中的数据按照从小到大排序到D130至D133中。
你的意思是把K1写进D130,把K2写进D131,以此类推?

网友E:
可以用比较指令进行比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