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31):
请问EM235的模拟量输出通道是怎样使用的?若接MO,IO输出的是什么信号啊,电流吗?多大的?接MO.VO呢

网友A:
不要重复发贴;
输出电压及电流信号都有;
使用电压信号时接M0  V0;
使用电流信号时接M0  I0;

网友B:
输出跟你的6个DIP开关有关,如果你输入是0-20MA和0-5V(即1和6为ON)。输出也是0-20MA和0-5V,接法如你所说的。

网友A:
6个DIP开关是设定输入的吧;与输出这个通道无关;
输出这一路-32000~32000对应-10V~10VDC电压信号;
0~32000对应0~20mA电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