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31):
在做变频器恒压供水时,变频器的下限频率不能过低,一般不能低于25 Hz,否则水泵压力不能达到要求。这是为什么呢?25HZ是经验值呢,还是算出来的?

网友A:
呵呵;对于水泵的压力来说;压力是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的;
也就是说:25HZ时只有50HZ时压力的1/4;如果再低了压力很难达到要求;

网友B:
主要是工艺上的要求,这个要求是从实际中得来的。呵呵可能就是经验吧。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算出来的,如果用PID,设定好压力后,自动运行,是不会有这个限制的

楼主:
但是富士变频器在作PID的时候是有个休眠功能的,他的眠功能是用频率数来设定的.这个频率设多少好呢?

网友A:
呵呵;频率太低的话主要是压力达不到要求,你可以设成20HZ的试试看,如果压力仍能达到就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D:
好像没这个限制,一般考虑休眠功能才设置

网友E:
这个频率确实是定下来的,但是和压力没关系,这个主要是考虑到电机的散热问题,电机带的是水泵,频率低了,电机散热风扇的散热效果很不好,很容易烧电机!

楼主:
还是没有准确结论呀!!!

网友F:
这位朋友讲的才是频率不能低于25HZ的主要理由。

网友F:
这个频率确实是定下来的,但是和压力没关系,这个主要是考虑到电机的散热问题,电机带的是水泵,频率低了,电机散热风扇的散热效果很不好,很容易烧电机!
-------------------------------------------------------------------------------
八楼的帖子讲的是对的,记住了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频率确实是定下来的,但是和压力没关系,这个主要是考虑到电机的散热问题,电机带的是水泵,频率低了,电机散热风扇的散热效果很不好,很容易烧电机!

八楼的帖子讲的是对的,记住了噢!
尽管没有刻意的去注意过,但这种说法对吗?为什么?
首先,风机泵类负载特性是抛物线负载特性。也就是说,频率越低负载越小。有必要风扇的散热吗?
第二,假设为了散热,电机要转在一定的转速下?值得吗?
还是以压力是否满足设定要求为准设置最低频率更为合理。

网友H:
如果用压力传感器控制,就不需要设定频率,变频器会根据4-20mA自动调节速度和频率;如果没有压力传感器,25Hz是经验值,主要是满足工艺要求.

艾默生变频器一级代理商
台安变频器上海总代理
四方变频器上海总代理
上海兴百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021-64605826  13585672078  QQ:896961614
                         厚德长兴  创新百年
                         相互尊重,包容进取;
                         诚实守信,客户满意;
                         专业设计,开拓创新;
                         科学管理,合作共赢。
                                   ----上海兴百核心价值观
     注重“诚信、双赢、长期合作”的精神,始终把客户满意度放在第一位

网友I:
我建议你用一下汇川的变频器,我们一直是用的MD280就可以了,他有PID功能的,不过我们用的水泵是我们自己的,你要选好水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