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度变送器问题~!

楼主(2009-03-31):
如上图,上面那个+5V是什么意思?
检测温度是不是一定要加温度变送器?还是传感器和温度变送器是一体的?
有人告诉我,上面那意思是,输入信号是PT100,输出是0-5V电压信号给PLC模块,是这样吗?

网友A:
这年头;
假的也太厉害了吧;
这个参数你还是要找做这个产品的人;
不过按图上这种只是模拟输入;
温度信号要转换成DC电压信号后才能输入;
三菱原装的有FX2N-4AD-TC及FX2N-4AD-PT的模块,可以接热电偶或电阻;

楼主:
喔~~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用原装三菱的就可以不用所谓的温度变送器了,直接把传感器接到FX2N-4AD上,是吧? 但这个假的好象就需要用温度变送器传换了~! 是这个意思吗?那为什么我看到以前的图纸上就是用的三菱原装的FX2N-4AD,但,还是用了温度变送器呢?
不过,这上面有开关量输入输出的~!那X0 X1 X2不就是吗?
但人家说,要用一个温度变送器,输入PT100,输出0--5V的电压,我说我的传感器是0-10V的输出电压,他说用个电阻分一下压.是这样子吗?

网友B:
明显图上不是三菱的东东,字母也不是啊
如果一定要上述图的(应该是控制器吧,)来应用,那个5V是作模拟量输出电源,还是作模拟量输入电源,还是共用电源?
还有就是要明确你那模拟量输入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

网友C:
看不懂什么意思

楼主:
本来就不是三菱的,是一个国产的PLC,哈哈~~~
要问ZCMY的,哈哈,就等他回答了~~~~!

网友A:
你这种PLC只能用模拟电压输入;
温度信号可以通过变送器转换成模拟电压来处理;
如果你这种PLC只能处理0~5v的信号,最好把变送器输出选型时也用0~5V的;

网友D:
找供应商要技术资料或技术支持,如果他说能用而又不能解决你的问题可以退货.以后买东西要注意,没搞清楚以前不要盲目花钱(不管是老板的钱还是自己的钱).一般仿冒产品的技术资料都不全,就告诉你"跟三菱一样用"这样就麻烦多多了.

楼主:
嗯,我没买的,就怕被忽悠了,所以来问问的~!

网友A:
呵呵;这些东西就算功能有这个,关键是稳定性上面不能让人放心;

网友E:
没见过这个牌子,冷一看上去,还以为是三菱的,可是三菱的没有这种主机啊,仔细一看,真的不是。
那个+5V应该是模拟量用的,具体还应该看看相关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