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31):
我家有个房客租了快一个月房子,电表几乎没走过
电是我接的,我现在怀疑是不是2和4是不是接反了,请问如果接线反了,
电表是不是有影响?

网友A:
不会有影响,接3根线都行。看一看火线进线的电压连接片连接上没有。

网友B:
你可以开个灯试试,看表转不转啊

网友C:
这个要看他是不是经常在家里啊,或者是等他在家的时候你观察一下电表就好了

网友D:
在他房子里烧壶开水不就知道了,要是还是不转看看接线,没有问题就是电表的问题啦

网友E:
可能是他用电的问题。
就像楼上的说的,打开电视或烧水试一下

网友F:
你说电表坏了,换一个

网友G(2009-05-13):
如果房客没偷电,换个电表吧

网友H:
这个应该很好判断的,先看线路接的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电表的问题了

网友I:
现在有很多电子计量表质量太差了,我接过好多都不走。

网友J:
不行就换表

网友K:
到供电局去校校表

网友F:
现在国家给你装的电表,没有一个是不跑快的.

网友L:
没影响,是电表的问题

网友M:
是电表的问题

网友N:
火线会不会接错了,还有火线进线的铜连接片有没有连接上

网友O:
按照 1·火线进 2·火线出 3·零线进 4·零线出 的接法接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