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31):
232口通讯比较容易的
可以通过通讯卡通讯吗?

PLC上面加的AFPX-COM3通讯卡

485的

网友A:
可以,但触摸屏上也要用485通讯口

网友B:
呵,楼主是没有事找事做吧,现成的口不用,还要搞个通讯卡出来。如果用威纶6070机,就可以带二路通讯输出了,一般的机都只有一路输出。
FPX的PLC有二个通迅口,一个USB,和一个圆头的232

楼主:
不是 是两个PLC和触摸屏通讯 考虑个备用方案   呵呵

网友C:
直接用FP-X上的RS232口就可以通讯了;
何必那么麻烦;

网友D:
FPX圆头5针的232口就可以解决编程和通讯的功能.何必再花钱搞485/422的卡(用起来更复杂).

网友C:
呵呵;有的问题本来很简单,被复杂化了;

网友E:
通讯协议应该是不变。

MT500 PLC[RS-485]   ---- 连卡
电缆图根据管脚改一下,至少Proface是支持的。

看了WEINVIEW的说明书,并没有这方面的详细说明。

楼主:
要是一个触摸屏连接两个PLC呢?
我当然知道232可以实现

网友C:
呵呵;一机多屏或一屏多机并不是用几个口的问题;
一个触摸屏连接两个PLC,也是要把屏连在RS232口上;
PLC上加RS422/485板来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