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

楼主(2009-03-31):
电脑串口通讯在那里设置。望各位说一吗

网友A:
控制面板——》系统——》硬件——》设备管理器——》端口——》通讯端口(右击,选择属性)

然后在端口设定进行设定。

网友B:
说的很详细哦

网友C:
与外围终端进行RS232通讯时,注意选用的COM口及对应的设置要相符;

楼主:
串口设置都是正确的。但打开程序就是不通讯。PLC是好的

网友D:
换数据线试下吧!

楼主:
数据线也是好的,还是电脑的问题,但又找不出毛病。看试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