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31):
三菱定位模块FX2N与可编程控制器FX1N可以连在一起吗 ?

网友A:
要区别来回答;
FX2N-1PG  FX2N-10PG的定位模块可以用于FX2N,也可以用于FX1N的;

FX2N-10GM  FX2N-20GM则可以单独使用,不连接PLC主机;
如果连PLC主机是要FX2N的,对应的FX1N是不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