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序保护

楼主(2009-03-31):
我公司有一中央空调,今天他显示异常代码,是相序保护动作.复位后就好了.请高手帮忙讲一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国产空调的通病,相序保护器大概两年就坏

网友B:
一个是相序保护器坏了,再者是接线松了

楼主:
断电后,在开机就好了.

网友C:
可能是保护器想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国产空调的通病,相序保护器大概两年就坏
我厂一台螺杆空压机里的相序保护器也一样,好像还没两年。

楼主:
我们公司也是螺杆的压缩机,才一年.可以把相序保护的两根出线端接吗.不要相序保护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E:
我们公司的螺杆压缩机(德国凯撒)怎么没有相序保护呢?

网友F:
是相序保护器坏了,再者是接线松了,缺相保护

网友G:
能说的更仔细些吗?

网友H:
相序继电器坏了,暂时去了,也可以正常使用,但就怕你重新接线后,造成相序反,那对设备可就不好说了!

网友I:
是不是突然间断相了,然后又来了呀!
还是相序保护器坏

网友J:
各位如有空压机不明白之处可能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