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31):
按循环启动按钮X0逐点亮三个指示灯Y0——Y0Y1——Y0Y1Y2——Y0Y1—Y0—全灭,时间间隔1秒;按停止按钮X1,指示灯逐一断开,时间间隔1秒,
 自己编了个有点问题
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有很多种方法的,如:用进栈出栈指令,译码指令很方便。

网友B:
你把图上传看不知道你错在那

网友C:
请把你的梯形图发上来,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C:
以前做的2个例子请参考:

网友D:
能否把梯形图发上看一看。

网友E:
怎么下载的文件没有程序文件?
你的问题讲得不清楚,是不是:X0按下,Y0-----Y0Y1-----Y0Y1Y2  ,X1按下,Y1Y0----Y0----全灭?

网友E:
用左右移位指令做的一个程序,如果要时间准确,可以用定时器代替M8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