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31):
电磁噪音和什么有关?

网友A:
你折开内部结构发现没有什么故障。但你装回来还是老毛病。
这应该是磁吸质量问题。

网友B:
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啊,就是线圈吸和的声音

网友C:
你说的是不是交流接触器吸合时的噪音?拆开检查一下铁芯上边的短路环是否异常,是否存在灰尘和其它异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