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31):
omronplc ch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A:
欧姆龙  CH

网友B:
你在什么的地方看到omronplc ch,是omron plc c???h呀?

网友C:
表示通道,CH00表示标号为00的通道,如0000,0001.......0015等。

网友D:
好像PLC的模拟通道都这么表示。

网友E:
如果对内部软件来说,CH就是通道的意思;
如100.02,前面的100表示对应的通道,02表示这个通道对应的具体地址;
当然,OMRON早期也有C**H系列的PLC;

网友F:
还是ZCMY解释的全面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