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31):
请问CQM1H,CPU单元内置输入主要是输入什么的?本人新手请指教。先谢了

网友A:
建议看书。

OMRON那么一本厚书,里面有答案。

网友B:
Inner Boards
High-speed counter board:  4 pulse inputs (high speed counter) at 500kHz max 4 external outputs CQM1H-CTB41
Pulse I/O board:  2 Pulse inputs, Single phase 50Khz, Differential phase: 25kHz CQM1H-PLB21
Absolute encoder Interface board:2 absolute encoder (gray code binary) inputs (4kHz)       CQM1H-ABB21
Analog setting board: 4 analog settings      CQM1H-AVB41
Analog I/O board: 4 analog inputs: 0 to 5v, 0 to20mA, -10 to +10V
                        2 analog outputs: 0 to 20mA, -10 to +10V             CQM1H-MAB42
Serial communications board: One RS-232C port and one RS-422A/485 port CQM1H-SCB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