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31):
本人用的ifix4.0上位机,仅一台监控电脑,下位机用三菱Q系列PLC,距离有200米,不知如何配置通信?特请各位大师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如果只是监视功能,可以485通讯,它可达1000米左右的距离;
如果还包括控制功能,最快要用ETHENT通讯,但要加光纤了。

楼主:
请问有没有具体的实现步骤,比如用ETHENET,需要那种驱动,如何设置参数等?请各位兄台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A:
有驱动的,好象是MBE。然后要在程序编程软件里作相关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