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冷

楼主(2009-03-31):
大家好!在这里我想请教遇到的问题:我们公司的中央空调的压缩机老是结冰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请你说清楚是制热时还是制冷时压缩机结冰。风冷式、水冷式、地温式、工况等情况??

网友B:
楼主应该把问题说详细一点,这样才好解决啊

网友C:
是不是回气侧结冰?观察一下高低压压力是否正常,如果压力变低的话可能是缺少制冷剂了。

网友D:
还是找找老学徒吴工吧,他应该知道!
好象是毛细管的问题吧,不敢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