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1):
各位师傅能否指点风机变频用三菱PLC实现闭环控制(是锅炉引风和鼓风)程序图

网友A:
呵呵;要现成的东西就别提出来了;控制是可以的;但你要有自己的方案;

楼主:
方案是有,就是不知是根据汽包压力进行控制还是炉膛温度来实现风机调节?

网友B:
风机变频闭环控制,不用PLC的
只一个压力传感器,一个变频器,用变频器上的PID控制就可以实现闭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