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1):
最近一直对这个问题搞不清,因为多数资料上都说电压型的变频器有电容器可以提高功率因数.而从另一个方面讲:整流模块将变频器输入电流变成了尖脉冲,使功率因数下降,在不加电抗器的情况下,功率因数降到0.7-0.75左右.
那么在不加电抗器的情况下,变频器到底是提高功率因数还是降低功率因数?请大家帮我解惑.谢谢!

网友A:
这样理解问题比较容易理解吧:

首先说变频器提高功率因数的问题,因为有直流母线的存在,所以变频器输出的功率因数对变频器输入侧影响就大大降低了,而输入侧采用的是不可控的二极管整流,所以功率因数不会很低。这样说,变频器可以提高功率因数的说法是可以的。

其次,说电抗器的作用,如果加电抗器(输入侧),他可以抑制谐波,而谐波的存在,会影响功率因数的下降。因此说,加了输入电抗器,可以提高功率因数,也是可以理解的。

变频器的结构和电抗器的使用,是说两个不同的问题,他们都与功率因数连在一起,这也许是一种技术与商业挂钩的一种炒作。反正电力电子电路的原理在那摆着,怎么有利怎么联系呗。

谐波的产生以及谐波对功率因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与具体体统的结构、技术路线、安装等等都有关联,真要是分析谐波和产生以及消除的问题,一定要联系现场的实际来谈,才能有的放矢。当然,大型系统不允许不加输入电抗器的。这点是肯定的。

楼主:
谢谢版主!
但还是不太明白.一是变频器输入侧虽然为不可控二极管整流,但整流电路对电容器充电电流为脉冲,含有较多谐波成份,应该是功率因数下降较多吧,张燕宾老师书上说只能达到0.7-0.75;第二多数资料上都说直流母线上的电容具有提高功率因数的作用,是真有还是假有?第三变频器厂家在宣传时都说可以大大提高功率因数,有的可以达到接近1,厂家指的是什么情况?我只知道内置直流电抗器的情况下可以提高到0.95左右.如果不加呢?有什么别的办法提高吗?.
请大家再不吝指教!谢谢.

楼主:
是不是问题太简单了?不过俺确实弄不懂.

网友A:
不会吧?整流电路如果是可控硅的,有可能在导通角比较小的时候,功率因数会很低,二极管的是全导通的,功率因数不应该降低的。另外直流母线电容作用,使直流母线的电压为近似直流,怎么会出脉冲电流呢?不是很理解。变频器的输出因为采用的是IGBT工作,所以要产生谐波,通过传导,会反映在变频器的输入侧,但是他的影响也不应该把功率因数降到了0.7。

一般的以西门子变频器为例,功率因数标在0.9以上呢。直流电抗器对抑制变频器产生的谐波抑制效果不错,所以有助于提高网侧的功率因数。但是能不能达到0.9以上,还要看具体的参数和实际效果。

楼主:
变频器输入电流图

楼主:
如上图所示,张燕宾老师书上是这样说的:因为给电容器充电时,只有当输入侧电压峰值超过电容器电压时才会有电流,所以变频器输入侧电流为如上图C图所示。频谱分析的话,具有较强的谐波成份。所以造成功率因数下降。接近0.7-0.75.

网友B:
我也对这个问题疑惑的,觉得交流电经过整流滤波后,能够通过二极管的电压必须高于滤波电容的电压才能有电流的,如楼主的图所示。也就是正弦波两端的低电压部分没有利用,电源的功率因数就要下降的。只是不知道现在的变频器是不是有这种补偿电路和程序。

网友C:
可以这么理解一般电机都是感性的,所以母线上加电容可以提高功率因数。

你说的整流模块输出为尖脉冲是什么?好像有一种叫四象限脉冲整流的,你是不是把这2个脉冲搞混了啊。

网友A:
讨论起来了。很不错。给楼主题目封精。希望楼下能继续...

楼主:
谢谢大家!我刚接触变频器,所以有很多的不明白的地方,真心谢谢大家的帮助!
上面我所说的就是一般变频器的六脉波整流,输入侧的电流就是如C图所示的波形,应该是功率因数下降的.
那么是不是全部因素加起来后,功率因数会提高?

网友A:
并没有刻意的去关注功率因数,但是,如果你的系统存在谐波,比如是向电网反馈的,那一定要影响功率因数下降,降多少不好说,要看谐波的比重占多少。一般功率因数应该在85%以上。这个指标已经可以了,不是很低的。

楼主:
从别的论坛里看到的,转过来给大家看看。
电机改造前后的节能比较:
[KADAN]回贴:
比较项目  75KW+45KW电机全速运行时  75KW电机变频调速时

出口压力   功率因素   电机输入功率
 3.2            0.85           120KW
3.2             0.983           57KW

[叮叮猫]回贴:
这个还是得看具体变频器的设计吧,如果变频器整流侧的电抗器(直流或交流)值取得过小,输入电流谐波将很大,这导致功率因数的降低,如果电抗器值取较大,虽然输入电流波形得到改善,但是会滞后电压波形一个较大角度,同样带来功率因数下降问题,于是有的变频器在输入侧增加了功率因数校正器,当然成本也就较高。这么看来不同的变频器厂家生产的变频器对功率因数的提高作用是有较大区别的。

网友A:
这个东西不好讲,要监测一个时期,而不是一个时刻。才好友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