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1):
各为师父,我看了很多人对于极对数的解释,还是没看懂,特来请教各位师傅,能够通俗详细的解释一下,这个极对数是个定量,还是个变量,是怎么形成的,它给电机会带来什么改变。谢谢了

网友A:
电机分为2级、4级、6级、8级,级数不一样,转速不一样
2级的转速:2900
4级的转速:1450
6级的转速:960
8级的转速:480

呼吸阀

网友B:
简单地说电机的极对数是指在三相异步电机中,定子的绕组在通入交流电源后所产生的N极和S极的对数,一个N加一个S为一个极对。
电机的极对数在电机制造时就已经固定了,是个定量。你查看一下电机的铭牌上就有,如果没有,可以由电机的转速倒求出,此式如下:
由电机转速:n=60*f/P (f:电源频率,p:电机的极对数),便可求出极对数p

网友B:
补充一下:改变了极对数p,或者改变电源的频率f,便可以改变电机的转速n!

网友C:
电机分为2级、4级、6级、8级,级数不一样,转速不一样
2级的转速:2900
4级的转速:1450
6级的转速:960
8级的转速:480

网友D:
呵呵;
8极的转速不对吧;
720R/MIN;

网友E:
随便一起学习学习,谢谢各位楼主了

网友F:
如果是多速电机,磁极对数是可以通过接线方式的不同来改变的,也就是常用的变极调速。

网友G:
电机有2极、4极、6极、8极,极数不一样,转速不一样
2极的转速:2900
4极的转速:1450
6极的转速:960
8极的转速:725

网友H:
那怎么测量那几根线是几级呢
先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I:
对于一般的电机来讲,极对数是固定的
但还有变极电机,就是通过改变极对数来改变电机的转数的

网友J:
准确的说
2极的转速:3000   因为是异步电机所以有转差率所以只有2900转左右
4极的转速:1500                       1450

网友K(2009-06-01):
一行有位朋友错了,8极电机的同步转速应该是725r/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