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1):
我用的是200的PLC加一个模拟量扩展模块,模拟量是两个流量信号,我所要做的就是这两个模拟量的比值保持在2.4,用PID来做不知道好实现吗?不知道哪位高手做过跟这个类似的东西!希望给指导下

网友A:
比例控制有需要用到PID吗?

网友B:
呵呵;用EM232模拟模块,输出的对应数值以1:2运算就可以了;
不涉及到PID;

网友C:
我们也有这样的控制,用的就是PID,其实就是比值控制(仪表上就这么叫),版主说的方法没听明白。

网友D:
你是要做的两个输出之间的关系,不是输出与输入的关系,所以用不上PID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帖!3楼说的对。我就是通过一个输出来控制这个比值的。

网友E:
用不上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