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1):
正泰DZ20-1250塑壳断路器,470KW负载,其中有两台75KW同时星三角启动,是否行的通?望高手赐教

网友A:
其他负载是什么负载?都是三相的吗

网友B:
楼主主要问是什么问题,没有怎么看明白,你是问DZ20-1250塑壳断路器能带470KW的负载吗

网友C:
应该没有问题的,我做过类似的试验,一台75KW电机星角启动时最大的电流有四百多个安培吧,两台同时启动也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其他的负载没有运行或运行的很少才可以,不过,正常的情况下两台大功率的电机同时启动是不允许的,不符合操作规范.

网友D:
可以放心使用,三相470KW电流在950A左右的。

网友E:
楼主我们都是建议一个断路器控制一台电机,很少控制两台电机。

网友F:
你的这个断路器能工作   我本人不支持你这么做    2台75千瓦电机   这么接不允许   长期这样下去对线路或者断路器都有损害  虽然在它的波动范围内  但是会影响使用寿命

网友G:
能带,支持4楼观点。

网友H:
支持楼上观点,长期使用,影响寿命得

楼主:
我要用这个作为总断路器,也就是进线断路器,看是否可以,其他负载90%都为三相电机负载

楼主:
我可能没说清楚我的问题,我的这个DZ20-1250的断路器作为总进线断路器,我的负载总共为470KW,其中有两台75KW的电动机需要同时星三角启动,如果在其它负载都全部启动后再启动这两台电动机,是否可以,断路器是否会跳?

网友I:
不会有问题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与帮助,后续调试结果我会发上来,估计要到4月底,5月初了,已经基本安装完毕,快去现场调试了

网友J:
不同时启动两台75KW电动机是可以的,两台同时启动会造成瞬时电压下降,启动电流过大,可达额定值的3倍以上,在加上其他负载都在运行的话就有可能造成断路器短时过载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