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1):
1、安全阀应直立安装并靠近被保护设备或管道。如不能靠近布置,则从被保护设备或管道到安全阀入口管道总压降,不应超过安全阀定压值3%。
2、安全阀宜设置检修平台。布置重量大安全阀时要考虑安全阀拆卸后吊装可能,必要时应设吊杆。
3、安全阀入口管道应采用长半径弯头。
4、安全阀出口管道设计应考虑背压不超过安全阀定压一定值。普通型弹簧式安全阀,其背压不超过安全阀定压值10%。      更多:http://www.mc-saic.com/
5、当排入放空总管或去火炬总管介质带有凝液或可冷凝气体时,安全阀出口应高于总管;否则,应采取排液措施。
6、排入密闭系统安全阀出口管道应顺介质流向45°斜接排放总管顶部,以免总管内凝液倒流入支管,并可减少安全阀背压,
7、当安全阀进出口管道上设有切断阀时,应选用单闸板闸阀,并铅封开,阀杆应水平安装,以免阀杆和阀板连接销钉腐蚀或松动时,阀板下滑。当安全阀设有旁路阀时,该阀应铅封关。     更多:http://www.mc-saic.com/

网友A:
安全阀的回座压力和密封压力
安全阀的回座压力是指安全阀排放后,阀瓣重新与阀座接触,即开启高度变为0时进出口的静压力值。
安全阀的密封压力是指安全阀进行密封试验时的进口压力,在该压力测量通过关闭件密封面的泄露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