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1):
通过面板设置参数太麻烦不知用什么软件呢网上怎么找不到希望大家给一个地址下载

网友A:
随机带的光盘里有调试软件.

网友B:
AOP与BOP我都用过是挺麻烦的,你可以用一下OP1S操控面板就简单的多了

楼主:
找到了西门子DRIVEMONTOR
还是用笔记本设置方便多了AOP BOP板太麻烦可是有只有英文比较麻烦

楼主:
想把软件传上来怎么搞呢
还没有上传过软件怎么搞呢

网友C:
呵呵,还要用MM4系列的PC连接件。订货号:6SE6400-1PC00-0AA0,直接插在插BOP面板的位置上。软件有DRIVEMONTOR和STARTER,建议用STARTER,除了配置外,调试功能也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