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接线问题

楼主(2009-04-01):
请问给位高手,我用的是三菱PLC(FX2-48MR)为什么用外接电源时电源的负极是接在空的端子上而不是接在COM端子上形成回路?

网友A:
是输入端还是输出端啊?应该没有这样的接法吧,是不是接错了?

网友B:
郁闷,楼主可以参考哈说明书啊,那上面有接线图

网友C:
输入的如果型号不带-ES的话,是把输入点接到0V时有输入信号;

网友D:
这种看下说明书就清楚的问题不应该提出来问的.空端子接任何东西都是无效的.

网友E:
多看说明书。自然就通了

网友F:
你这种接法是在哪看到的,应该是不对的
空的端子是不能接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