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1):
装车用的皮带机,水泥厂的人可能都知道这个东西,技术含量不高,但是小问题不少!
皮带运输机运行时皮带跑偏是最常见的故障,具体方法是皮带偏向哪一侧,托辊组的哪一侧朝皮带前进方向前移,或另外一侧后移。皮带向上方向跑偏则托辊组的下位处应当向左移动,托辊组的上位处向右移动。但是这样的小故障有时调节不好的话会使整条皮带损坏.

网友A:
曾经见过有的皮带是在与传动辊接触的一面的中间位置粘接一防止跑偏的胶条,然后再根据防跑偏胶条的尺寸将传动辊的中间位置车下一道槽与粘在皮带上的胶条咬合,这样就解决了跑偏的问题。

网友B:
我记得传送带的辊做成两排成角度的立辊,再加上传输物就不会出现跑偏的现象了。

网友C:
我对机械不是很懂,学习了!

网友D:
在两侧加装防止跑偏的张紧辊。

网友E:
用调节张力用的 那种  !用长度 螺丝牵引!

网友F:
3楼说的和我们厂的设备差不多,但是仍然跑偏,所以在辊道下方安装了防跑偏的张力辊

网友G:
在两侧加立辊防止跑偏!

网友H:
我们的设备上也是这种调整方式的,是钎焊炉的网带。
没有什么别的措施,就是转上几圈,发现往哪边偏,就调整一点

楼主:
加立辊可以防止跑偏但是对皮带磨损的太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