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的正确安装

楼主(2009-04-01):
检查驱动电机与减速机相连接的各部位尺寸是否匹配,电机法兰的定位凸台和轴径与减速机法兰的定位凹槽和孔径间的尺寸及配合公差,保证减速机输出轴与所驱动部分输入轴同心度的一致。我们的一种减速机由于安装不注意,现场使用后电机轴切了,一开始就是琢磨质量不行呢,后来到车间一检查组装,没词了!因为我们没有正确的安装规范,车间工人素质不是太高,不管不顾!组装完就行了!
发愁啊,这些规范一直没有,可是现在必须得编写
也希望各位小心了

网友A:
我就亲眼目睹过一台摆线针轮减速机因为安装的疏忽,使本应该为180度排列的两组摆片,未按正确位置安装而造成减速机外壳被顶破的现象。另外还需要定期检查减速机的地脚螺丝,否则可能因地脚固定螺丝的松动而使减速机外壳断裂。

网友B:
我们这在订购和组装之前都会有减速机厂家和我们相沟通的 !
所以在组装的时候基本上不用担心的
除非是仓库发料的时候错误!

网友C:
呵呵,有些工作就是这样的。
我这也正编写作业标准呢,有些说着容易,写起来真的是很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