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1):
高速运转1450转用普通的接近开关来近控制输出,用三菱FX1S--MT,我如何写这个程序?
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用接近开关的信号来控制输出,它的响应速度达不到,输出不稳定,请求大家的帮助,先谢谢各位!

网友A:
用输入上沿写,还可适当放大接近开关的感应板面积使开关信号时间稍长一点.

网友B:
用中断来处理;

网友C:
你是想控制什么输出啊
我用的普通的接近开关,你的这个速度如果转一圈感应一次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反应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