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楼主(2009-04-01):
打开控制系统和PLC通讯时电脑上显示无效的端口号。改如何处理才能通讯?

网友A:
如果通讯电缆没问题的话,应该是驱动程序和电脑串口设置的问题.查一下PLC手册看看PLC支持哪些端口号(一般是COM1~COM4)再到电脑控制面板的串口设置中设置一下.

网友B: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PLC品牌,改一下串口试试吧。

网友C:
原来设置的com口与当前系统的com口不一致造成的,可以通过查看设备管理器查看具体是哪些com口

楼主:
plc是OMRON CJ1G

网友D:
电脑属性里先查一下对应的COM口是哪个;

网友E:
换个串口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