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1):
各位高手
     大家在使用OMRON CP1L控制伺服电机时,应该会用到PLS2指令,其中有伺服电机加减速度,目标频率和目标位置。通过滚珠丝杆带动工作台时,改变目标频率数值大小,就改变工作台直线运行速度;改变目标位置数值,就可以对工作台进行定位。
   但是,工作台直线运行的速度(mm/sec)是怎么和PLS2指令中数据相对应呢?工作台的运行速度应该和丝杆螺距,还有伺服放大器的电子齿轮比,和目标频率数值有关,但是三者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在此求教各位,希望大家发表意见!谢谢

网友A:
比如丝杆导程为5mm,即伺服转一圈,负载移动5mm;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分辨率为10000P/r,及10000个脉冲转一圈,电子齿轮比为1:1。现在的要求是控制丝杆一3m/min的速度在1m的范围内往复运行,问PLS2的目标频率和脉冲数分别设为多少?

解答:速度3m/min即50mm/sec,即10r/sec,这样的话PLC每秒钟发出的脉冲数应该为10000×10=100000个,及脉冲频率为100000pps,及CP1L最高的100kHZ;1m即为1000mm,伺服电机的旋转圈数为1000/5=200圈,所以脉冲数为10000*200=2000000个。以上为电子齿轮1:1的情况,如果电子齿轮比发生变化,那么在速度和位置上放大或缩小相应的倍数即可得到指令脉冲的频率和个数。

以上解释不知理解否?如有问题可以电话联系13816522682(欧姆龙:曹云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