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配置问题

楼主(2009-04-01):
现在想用S7-200的PLC控制8台伺服电机,有以下几个问题不解,俺是新手,询问大家了:
1、PLC的硬件配置需要哪些模块
2、伺服电机是伺服控制器和电机分开的,还是一体式的

网友A:
首先你要知道S7-200有能提供几轴,三菱FX3U就有3轴。
其次你再决定需要加我少个定位模块。
伺服电机与伺服控制哭是一分体的,只是他俩之间是使用特殊的电缆线(一般伺服生产商都会自带屏蔽线)联接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知道S7-200有能提供几轴,三菱FX3U就有3轴。
其次你再决定需要加我少个定位模块。
伺服电机与伺服控制哭是一分体的,只是他俩之间是使用特殊的电缆线(一般伺服生产商都会自带屏蔽线)联接而已。
提供几轴是什么概念,例如CPU224

网友B:
呵呵;从成本上考虑,可能还是用几台PLC分开控制要合算;
CPU224 DC/DC/DC型的可以带2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That's impossible!
CPU224是不是有脉冲输出?
我 不是很懂。如果是三菱PLC,我倒是懂,三菱PLC如20GM与10GM,而且三菱FX3U-MT系列的还可以支持3轴。

网友D:
伺服驱动器与伺服电机是分体的,不同品牌,略有不同
日系的多是一台伺服驱动器对应一台伺服电机,西门子的可以是一台伺服驱动器对应多台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