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1):
各位高手帮忙给我推荐一款能用三菱FX1N-60。PLC控制的好用又经济的,智能步进电机驱动器,我要控制的目标是:使1台2相步进电机高速正反转,每秒正反转5次,且在工作状态下每秒正反转次数可调,正反转距离(电机旋转圈数)可随时增减,
      我现在初步想用PLC 控制智能步机电机驱动器来完成
   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有什麽好的方法,在此先表示感谢!•

网友A:
我最近做了个步进差不多是一秒钟正转一秒钟反转再一秒钟正转就这样循环,行程是电机转两圈,也是两相步进细分我调到800频率最高就只能到2800, 你要求每秒正反转5次还要高速,那就不知你那智能步进电机驱动器还有什么更好的功能啦。

网友B:
呵呵;已经说明用FX1N-60了,带步进,那只能用FX1N-60MT-001的型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