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1):
请问自动化设备控制系统一般采用一些什么系统?如PLC,工控卡,独立工控板。还有佬呢?将来自动化设备发展前景是什么?
请各位赐教?

网友A:
应该说,你说的几个差不多都是现在主流用到的
还有就是触摸屏、组态软件、总线等
现在还有PAC这个概念,不知道会不会是发展前景

楼主:
PAC我还没听说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