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R产品

楼主(2009-04-01):
作为一个使用B&R产品4年的应用者,我可以自豪的告诉每一个人,B&R的产品性能在同档次的品牌中可以说是最优异的,使用非常灵活、自由,越是复杂的应用对BR来讲越有优势!缺点是比较难入门,也就是说,把B&R产品真正能用好的人(除了BR工程师)目前还不多,所以在应用上造成很多误解。作一个假设,即使BR的软件全部免费,编程软件的帮助全部变成中文,我敢肯定,目前的局面不会有多大改观,不会使用的人还是不会使用。而且还会给大家造成很多误解。如果我的话有冒犯大家的地方,请谅解,但这些都是事实。最快的学习BR产品的方式是,到BR参加相关的培训,边学边实践的方式无疑是最快的,而且可以少走弯路。等大家都会使用Automation Studio的时候,大家会发现,自己在控制方法和对控制的理解会前进一大步。

网友A:
与贝加莱同一档次的话恐怕只有其奥地利兄弟——Sigmatek。

虽然接受培训是最快的方法,但是由于培训的价格不菲,且无什么可借鉴的经验,如果是通用PLC的话,用户如果学习西门子的话可以借鉴使用三菱的经验。而如果学习贝加莱的话恐怕要对C语言有较深的基础,或许要有点Sigmatek的经验。

控制方法与控制的理解不会由于学习贝加莱而获得进步,就如同楼主所述,不会的还是不会。贝加莱也不会将西门子列为其潜在的竞争对手~~而西门子在数控方法的技术优势又是贝加莱等奥系PLC不能逾越的障碍。

贝加莱要比其兄弟Sigmatek在国内推广的成功,他们两兄弟在国内也争相的抢客户,不过有一点对奥系比较有好感的是,这类PLC源代码的保密性比较好,曾经认为这类PLC编程中的代码可重复利用性比较好,但是自从IEC61131规范的深入人心,各家PLC厂家推出的支持IEC61131规范的编程软件,贝加莱的编程体系上的优势已经荡然无存了。

原先可以向贝加莱办事处索要一些试用版软件,但是随着贝加莱的客户群的增加,这种服务也日趋淡化。

以上仅是本人的一些粗见。

网友B:
呵呵;硬件的价格定的相对也比较高;

网友C:
“把B&R产品真正能用好的人(除了BR工程师)目前还不多,所以在应用上造成很多误解。作一个假设,即使BR的软件全部免费,编程软件的帮助全部变成中文,我敢肯定,目前的局面不会多大改观,不会使用的人还是不会使用。”
这段话有点贬低广大工控同行了。有多少人不但工控技术水平高,计算机也同样是高手,你并不了解。不要拿自己的水平来看别人。现在会用它产品的人少是因为其产品推广的不好,用得少,自然没人愿去学它。

另外这也说明此产品的设计不够人性化,即不便于开发也不便于维护。因此其市场难以推广。这是其应该反思的,而不是拿来炫耀的。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的回复,我的意思并没有贬低其他品牌产品和业内同行的意思,这个行业里水平很高、经验丰富的人是很多。但是BR产品是否设计人性化、是否不便于维护、是不是支持IEC61131,同样,您要了解了这种产品才能发表见解。BR产品难点是底层开放的比较多,带来的优点是应用非常灵活。支持IEC61131的几乎所有编程语言:LD,ST,IL,SFC等,另外,还支持C和BASIC;整个PCC的运行方式比传统的PLC更合理:不同的功能可以写在不同的循环任务等级,循环时间可以设定,保证重要的任务在固定的时间内优先处理-----分时多任务。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的回复,我的意思并没有贬低其他品牌产品和业内同行的意思,这个行业里水平很高、经验丰富的人是很多。但是BR产品是否设计人性化、是否不便于维护、是不是支持IEC61131,同样,您要了解了这种产品才能发表见解。BR产品难点是底层开放的比较多,带来的优点是应用非常灵活。支持IEC61131的几乎所有编程语言:LD,ST,IL,SFC等,另外,还支持C和BASIC;整个PCC的运行方式比传统的PLC更合理:不同的功能可以写在不同的循环任务等级,循环时间可以设定,保证重要的任务在固定的时间内优先处理-----分时多任务。
底層的開發自然會帶來不少的靈活性,但是由于底層大多采用IL語言,那么出錯的概率與隱蔽性會成倍的提高~這種錯誤的檢測可以說是可遇而不可求,因此,常常會帶來后期的困惑。

至于重要任務固定時間內優先處理(分時多任務),通用PLC只不過冠以中斷任務這個稱呼罷了。

或許貝加萊應該考慮將其設備通用化,比如貝加萊的LD恐怕支持的并不如其C語言出色吧。

网友C:
不同的功能可以写在不同的循环任务等级,循环时间可以设定,保证重要的任务在固定的时间内优先处理-----分时多任务。
在很多面向高实时性要求的PLC中都有此功能。比如西门子面向高端的控制器和运行控制产品。
对多编程语言及高级语言的支持,很多PLC都能够实现。
所以不存在某一品牌的产品比其它产品都可强的情况。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定位,拿自己的高端产品去与别人的低端产品去比是不公平的。
因为没有人能够精通所有厂商的所有产品,所以没人能够真正对不同的产品做出公平的评价。
不要去贬低自己,也不要贬低别人。对于一般的应用来说,大家都能实现,没有什么区别。对于高端应用,大家各有所长,谁敢说自己在各方面都比别人强?

网友C:
开放得多是一个优点,也是一个缺点。可以用来实现复杂的功能,但出了问题也很难排查。西门子的传动产品也类似,有人夸,有人骂。

网友D:
B&R软件符合IEC标准,谈不上有啥难度,速度快是主要优点。但楼主有些轻敌了,可以去参考参考KW的softPLC,看看有啥不一样。

B&R的真正缺点基本集中在硬件的设计和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