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0 和 MD1的问题?

楼主(2009-04-02):
技术手册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利用FUN151(CLINK)指令的MD0模式,当作永宏CPU LINK联机网络的主站(master);利用FUN151(CLINK)指令的MD1模式,可主动与具通讯界面的智能型外围,如其它品牌的PLC,伺服控制器,温度控制器,变频器,字幕机。。。等连线”,请问:从这样看启不是这两种模式没什么区别了?

网友A(2010-01-10):
请认真看,有很大区别的哦!
MD0指的是依照永宏协议进行的通讯
MD1是没有固定协议的,这才使得永宏PLC能和其它具有通讯协议的外围进行通讯。
总的来说:MD0只限于永宏之间,MD1不仅适用于永宏和永宏之间,还可以永宏和其它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