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2):
在变频器的DCBUS上要进行瓷片电容的串联来增加耐压,并且并联电解电容进行加大容值,那么请问一下为什么不是瓷片电容并联,电解电容串联呢?另外加大容值有什么好处呢??

谢谢大家了~~!希望大家赐教~!

网友A:
呵呵,瓷片电容和电解电容的作用,是不同的。电解电容也是可以串并联的。而且在直流母线上电解电容也需要串联提高耐压,同时并联提高容量。瓷片电容和电解电容的滤波频段是不一样的。瓷片电容在高频段,电解电容在低频段。

有机会应该看看电子电路基础的专业教科书。那里面可以解惑。

网友B:
学习了,谢谢楼上的

网友A:
在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中,电解电容与瓷片电容、涤纶电容、钽电容等并联使用。目的就是互补截止频率的死区。扩大电容起作用的频率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