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

楼主(2009-04-02):
请教各位大侠:
      台湾产的和国产的威纶触摸屏的下载线是不是一样的,需不需要转换口?

网友A:
一样……
DB9   7——2
       8——3
       5——5

网友B:
呵呵;
国产的应当是EVIEW了;
500系列对应的电缆是一样的;

网友B:
威纶通成立了一个歼步科;
这个名字挺有意思;

网友C:
国产的抗干扰不好

网友D:
这些事最好自己看手册确认。

网友E:
500系列的一样
6000 8000系列的可以用U盘下载

网友F:
是一样的,在网上可以找到相应的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