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2):
今天我用Q00J的CPU想读出时间,发现时间与实际不符,想更时间,驱动了SM210。求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仔细看看手册吧,上面说的很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看手册吧,上面说的很明白了!
你好!能说下哪本手册上有说明?谢谢!!

网友B:
驱动了SM210,你同时也要将你想设定的时间日期MOVE到SD210~SD213中去,用PLC编辑软件的时钟设定不是更好,程序都懒的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了SM210,你同时也要将你想设定的时间日期MOVE到SD210~SD213中去,用PLC编辑软件的时钟设定不是更好,程序都懒的写了~~~~

以上
谢谢你的提醒,搞定。谢谢!!

网友C:
通过编程软件更改,没有必要费事去编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