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2):
PLC与变频器有什么关系,PLC主要用来控制变频器哪些参数?

网友A:
PLC作为控制器,变频器作为控制对象,就像汽车档位控制变速箱一样来调节发动机(变频器控制的电机)速度。
PLC主要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运转方向,监控变频器状态等,具体的控制根据变频器不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