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2):
我最近在看关于314C系列CPU的特殊功能时,有定位模块的应用,上面说将伺服电机的反馈编码器接到PLC的DI+0.0  DI+0.1  DI+0.2上,我遇到过的 伺服电机中的增量编码器都是接到伺服控制器上的,怎么现在要接到PLC上了?如果不把编码器接到伺服控制器上,是要报警的,怎么现在不需要接到控制器上,反到接到PLC 上了?

网友A:
首先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信号是必须要接到控制器上的。
伺服控制器都带有一个编码器信号输出接口,可以将接收到的编码器信号通过此接口再送给PLC。
由于用314C做定位控制时,位置环的控制是在PLC中实现的。所以必需要将编码器反馈信号送给PLC,PLC才知道伺服电机的运行情况,才能精确的进行位置调节。
当然也可以再加一个第二编码器直接接到PLC上。

网友B:
楼上叙述的,我不太明白。即使位置控制在上位机里面,也不一定要把编码器给上位啊。伺服不接编码器,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叙述的,我不太明白。即使位置控制在上位机里面,也不一定要把编码器给上位啊。伺服不接编码器,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我说的是,编码器首先接到伺服控制器里,再经伺服控制器送到PLC中。
至于加第二编码器,由于已经有一个编码器接到伺服控制器中了,所以第二编码器直接接入PLC就可以了。
由于在PLC中进行位置控制,所以编码器反馈一定要送到PLC中,否则如无反馈,无法保证位置的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