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2):
我最近在看关于314C系列CPU的特殊功能时,有定位模块的应用,上面说将伺服电机的反馈编码器接到PLC的DI+0.0  DI+0.1  DI+0.2上,我遇到过的 伺服电机中的增量编码器都是接到伺服控制器上的,怎么现在要接到PLC上了?如果不把编码器接到伺服控制器上,是要报警的,怎么现在不需要接到控制器上,反到接到PLC 上了?

网友A:
当使用外接编码器的情况下,你接在哪里呢?

使用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你只能实现半闭环的模式~当你要使用大闭环的方式,你还是需要外接编码器作为反馈信号接在你的PLC上。

楼主:
那就是说只要是伺服系统就一定要有反馈,这个反馈是给控制器的,但是如果再利用PLC的话,就要再用一个反馈?那为什么要分大闭环和半闭环呢?

网友A:
就如同你的老板叫你的主管干活,你的主管把活分配给你,然后不管了。这就是开环控制。

然后你的主管希望知道你干的怎么样了,你要向你的主管汇报,而你不知道主管向老板说了什么,这就是半闭环控制。

你的老板直接听你主管说不够,还亲临你这里直接看活干得怎么样了,这就是大闭环控制。

在伺服中也如此,伺服通过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得到一个反馈值,比如,伺服驱动器要求发送1000个脉冲,而伺服通过编码器反馈了1000个脉冲,但是由于传动机构的问题,只走了500个脉冲的距离,此时,如果是大闭环结构,那么外接编码器会告知当前离目标还有500个脉冲距离,通过外接编码器,就不断的反馈位置,从而修正精度。

网友B:
首先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信号是必须要接到控制器上的。
伺服控制器都带有一个编码器信号输出接口,可以将接收到的编码器信号通过此接口再送给PLC。
当然也可以再加一个第二编码器直接接到PLC上。

网友C:
呵呵,不敢苟同,作为伺服来讲,驱动器、电机、编码器本身就组成了一个控制器、执行机构、传感器的标准回路,对于各个品牌的伺服不同点在于:使用的编码器类型、驱动器内部控制算法、电机类型等,编码器接到PLC也许为了监控和显示使用而已,按照一般思维方式,PLC和伺服驱动器之间应该有总线通讯,编码器的位置信息应该可以通过总线直接传到PLC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不敢苟同,作为伺服来讲,驱动器、电机、编码器本身就组成了一个控制器、执行机构、传感器的标准回路,对于各个品牌的伺服不同点在于:使用的编码器类型、驱动器内部控制算法、电机类型等,编码器接到PLC也许为了监控和显示使用而已,按照一般思维方式,PLC和伺服驱动器之间应该有总线通讯,编码器的位置信息应该可以通过总线直接传到PLC
看来楼上的不了解定位模块的应用。
在复杂的定位应用中,如多轴同步,插补控制等,仅通过伺服驱动器是无法实现的,一般都是在上位中实现位置控制,而伺服控制器仅实现速度控制。
对于很多定位模块,其上都有联接编码器的接口,用来接伺服控制器送出的编码器信号,或者接第二编码器信号。并不是所有伺服控制器都有通讯接口的。